楼主(2016-10-15):
有台11KW电机,空载5A左右,带负荷转不动,三相都到36A保持住了, 不知道这种情况电机的故障查找方向,恳求各位道友给予指导建议!

网友A:
空载5a 正常,可能是负荷过大,机械问题
堵转之后电流稳定36A,正常吗?

网友B:
负载那边机械没问题?
电机和减速机以外的设备都没有问题

网友A:
电机可能有问题,我遇到过电机电流大,然后速度很低的,部分线圈损坏
电阻平衡?电流平衡?

网友C:
是印刷机用的电机吗?
皮带输送

网友D:
11KW电机额定电流22A左右。电源电压正常吗? 电机3相电阻对称吗?负载是不是变化了?
电压没有问题,电阻对称,负载也不是问题

网友D:
你是怎么确定负载没问题的?
是拆掉皮带手动试的吗?
不会是掉进杂物卡住了吧.
电机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百分之5到百分之二十,那个电流是正常的。
因为生产着急,我们就换了一套,运行正常。我说的空载,是电机带减速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