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5):
描述:图1
描述:图2
第一个图是,24V的接近开关,NPN型的,感应到信号时,输入到光耦,然后传给51单片机P1口,电阻参数和光耦型号等合理吗?第二个图是,当传感器不确定是用NPN还是PNP,需要用跳线帽选择使用哪个光耦电路,也是传给51单片机P1口,电阻参数和光耦型号等合理吗?谢谢 jeffwang2011 千年独行客

网友A:
帮你顶一下吧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 谢谢你

网友B:
    帮顶一下,家园里做电子的还是偏少的吧!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    NPN与PNP切换电路不对,个人认为可按照下图改一下,另外500Ω的电阻不常用,常用是510Ω。
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NPN与PNP切换电路不对,个人认为可按照下图改一下,另外500Ω的电阻不常用,常用是510Ω。

    [attachment=154517]

楼主:
    楼上的您好!我想做跳线就是不确定客户用什么样的传感器,也就是不管用PNP还是NPN传感器,要保证给单片机的的信号时一致的。
    我刚刚按你改的图分析了一下,你看,这样程序应该无法通用。
    电阻换成330欧姆的应该可以把?只要不大于20毫安就可以把?

楼主:
    这是我分析的图

楼主:
    另外还有几个问题,这个信号时送给单片机的P1口,我记得P1口内部是有上拉电阻的,那么R14有必要接吗?我问过一个高手,他说必须接,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接?
    另外,下面的电路,R5有必要接吗?

楼主:
    我认为这两个电路才能保证,不管用那种类型传感器都能保证程序通用。大家分析下?

楼主:
    有没有高手啊?一起分析分析

网友D:
    也玩过一阵子51单片机。
    R14是光耦的限流电阻,必须接。这个电路用在工业上问题还是很多的,参考一下三菱的PLC的输入电路,网上一搜一大堆
    建议去隔壁论坛求助,这个论坛大部分是电气的多,必竟业有专攻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 真诚感谢!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

楼主:
    用在工业上还有很多问题啊?有哪些问题啊?帮忙解释一下啊。帮我推荐一个电子论坛吧?

网友E:
为什么没有选用双向输入的光电耦合器,一个电路就解决了。
在光电耦合器输入端并联一个电阻,提高抗干扰能力,其它没有看出什么问题,可以用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电气工程师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为什么没有选用双向输入的光电耦合器,一个电路就解决了。
    在光电耦合器输入端并联一个电阻,提高抗干扰能力,其它没有看出什么问题,可以用。

    怎么并 并多大电阻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    怎么并 并多大电阻?

    10k电阻与光耦输入端发光二极管并联。

网友F:
    图1的参数可以。
    图2如下。MCU输入端应该在光耦的集电极。

  • 下载积分:+5(电气工程师) 高手,非常感谢你一直以 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