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5):
        现我厂有一台手工盆打磨机PLC为台达DVPES2变频器为海利普HLP-NV系,现因想改变一点点工艺,原来往下打磨和往上打磨都是正转,现在要改成磨头往下打磨时正转,往上打磨时反转,程序采用通讯控制方式,可本人只是一个厂电工,生性愚钝通讯怎么学都学不进去,想请教一下哪些指令(段)与正转控制有关系,哪些指令(段)为停止控制,如果我要加入反转功能应怎么改(第1009步S40通时正转停止反转开始),到家1140步)Y0结束后M1029通后反转停止。
        希望有热心的师傅帮帮忙指点迷津,事成之后个人给微信红包。谢谢!
        启动 047C        反转 843C       点动  057C        停止 043C

楼主:
自己顶起,期待热心师傅帮忙。

网友A:
这个改起来并非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!你那原机是单向运转,现在换成双向运转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变频器换向停止时间和启动时间??这些时间对你打磨有多大影响你知道吗?不是没人帮你这个忙,而是此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务必那么轻松!个人见解!请勿砸砖!!!

网友B:
要正 反转就要加速和减速时间,磨砂是要停的。

楼主:
谢谢2楼、3楼的回复:
         我们是用砂带打磨,我可以在磨头前进 方向打磨完成后,开始往后退方向(往回)打磨时做个延时(0.8秒足够了),在这个时间段里让磨轮正转停止(0.3秒足够),再启动反转(0.3秒足够),其中让磨头稍微抬起,我们厂里有设备频繁正反转启动和停止,频率每分钟不少于15次,启动延时时间和停止延时时间都只设到0.17秒,用了1年多都没问题,只是现在这台机用的是通讯控制,我完全不懂,其实为了想学习通讯,其中断断续续学了1年多,可惜本人文化水平低,年纪又偏大,怎么都学不进去,看来要被淘汰出局了,哎!让你们见笑了。

网友B:
实践出真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转 7B84      反转 843C

谢谢您的回复!主要是不知道控制正反转的是哪一步的哪条指令,所以不知改改哪一行的哪条指令,然后转成变频器能够识别的指令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转 7B84      反转 843C

grsgtd师傅你好!
        我现在已经没办法了,怎么改这几条指令的内容,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指点迷津,也希望得到其它热心老师及师傅的帮助。

网友B:
发个程序实例给你,希望能帮到你。

台达ES2与海利普-NV系列MODBUS通讯(案例).rar (10 K) 下载次数:137
  • 下载积分:+1(zz2679493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发个程序实例给你,希望能帮到你。

    [attachment=154695]

    谢谢师傅!
           有时间参照你的例子试一下,我只是担心原程序的控制正转的是用两个寄存器,D228写入H7C、D229写入H84,现你的案例要在D229一个寄存器写入H847C不知行不行,因为我不懂通讯又不想改过多的东西所以就有这些疑问请谅解,现请问师傅:在D229一个寄存器写入H847C就能用了吗?希望能得到师傅的解答,论坛因有您这样的热心人而更加精彩!

网友B:
            在D229一个寄存器写入H847C就能用了吗?      不能用
    我看了下你载图发上来的程序,你现在用的是 自由口通讯 FC协议,我发给你的实例是 MOdbus RTU通讯协议。格式不一样通信收发的资料数据也不一样。    你要用你程序现在的 FC通讯协议格式改下资料数据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    在D229一个寄存器写入H847C就能用了吗?      不能用
我看了下你载图发上来的程序,你现在用的是 自由口通讯 FC协议,我发给你的实例是 MOdbus RTU通讯协议。格式不一样通信收发的资料数据也不一样。    你要用你程序现在的 FC通讯协议格式改下资料数据就可以了。

就是不知道怎样把847C怎么写进去呀!再研究几天先,实在做不了的话就不搞了,改用端外子控制算了,就是麻烦一点,调速度就只能直接调变频器了。谢谢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个程序实例给你,希望能帮到你。

[attachment=154695]

今早对您的程序例子看了一遍,觉得你的例子有详细的解释,再参考ES2的使用手册容易看得懂一点,有时间把你的例子改到原机程序上去,就改关于通讯这一段,希望能成功。谢谢!

网友C:
楼主我看晕了  ,请问你发的第一个程序,正转运行,和停止,是可以用的吗,我没用过海利普FC协议,刚看了下FC协议,也没看太懂,有待实验,就以前我用RS指令来看,楼主可以按手册RS指令介绍和海利普FC协议,多做实验,推荐下图例子看看,

网友C:
如果你发的第一个程序通讯是正常的,就用串口助手看下,发出来的数据格式,参照原程序的数据格式把控制字改了加到程序,

网友D:
发一个以前写的台达PLC与三菱变频器的无协议通信,有注解程序实际测试过
附件: 复件 台达与三菱变频器.rar (11 K) 下载次数:31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发一个以前写的台达PLC与三菱变频器的无协议通信,有注解程序实际测试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