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Q系列定位指令

楼主(2016-10-15):
各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不是定位指令 = U2\G1521 K0 这是不是定位指令呢?
不是的话,定位指令是那些呢,可以告述我一下吗,因为找好久了,都没明白Q系列定位指令那些,请懂的人留下指令,让我学习,感谢

网友A:
Q系列是不需要定位指令的,= U2\G1521 K0 有用过FX2N-1PG特殊模块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!
Q系列的定位模块直接用缓冲存储区 给定位数据!
= U2\G1521 K0 这个指令就是读写缓冲存储区的 类似FX系列的FROM TO指令!
你看一下硬件里面是不是有:QD75P2/QD75P4/QD77等
下载积分:+2(仕仔shi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你能给一段如何写把脉冲数写进缓冲区的指令吗,我想知道那指令是怎样的
因为用FX系列的时候还有DVRA DVRI ZRN PLSY 这些指令,但到了Q系列的定位真得就不明白了,找了不少资料都没进展。请指点指点

网友B:
虽然看不懂 但是还是来看看

网友C:
看定位手册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D:
G1502是QD77里面的缓存,是轴错误复位地址,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轴没有发生错位的时候

网友E:
我也想跟着学习一下

网友F(2016-12-22):
停不下的脚步,到不了的尽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