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P4501设置

楼主(2016-10-16):
请问这款人机如何进入系统设置呢?官网上找不到手册,求帮手

网友A:
按对角(先按左上角,再迅速按右下角),或者在断电时按住右上角不放,开机直到进入offline
下载积分:+1(yxn1681988)

网友B:
還有一招,拔掉和PLC的通訊線,接下來你就知道怎麼操作了
下载积分:+1(yxn168198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