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中断定位指令?

楼主(2016-10-16):
请问:欧姆龙 CP1H和CP1E有没有中断定位指令?类似于三菱的DVIT指令,谢谢

楼主:
即在脉冲输出中检测到一个信号后,走一个固定长度。如果没有这条指令,在欧姆龙PLC如何实现?

网友A:
中断,表格都可以吧。欧姆龙定位指令不都可以选择连续模式或者单独模式的吗?连续模式你在定位过程让它加速,减速,停止,反向什么的好像怎么折腾都行。

网友B:
CP1E CP1H皆支持中斷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