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6):
有哪位高人知道怎么样将Excel里的数据下载到PLC上,由PLC再来控制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

网友A:
不能直接下载,要借助一个非标的软件,把excel表格内的数据下载到PLC对应的数据存储区

如D 软元件

楼主:
通过什么方式把Excel 表格中的单元格地址下到对应的PLC中的D呢,我之前用三菱的MS-Sheet软件来实现,但这样通讯不稳定,经常中断

网友B:
液晶超声清洗机就看到香港人用过,但香港保密不准看,不准大陆接触

网友C:
不知道什么PLC呢,感觉很容易啊,做个小软件,一边读EXCEL,一边通讯写PLC DB块

网友D:
·可以把EXCEL中的数据COPY到PLC的D区中;再把D数据数据写入到PLC中;

网友E:
EXCEL有个VBA编程知道吗?
自己写个程序了

网友F:
Word修改永宏PLC参数

http://pan.baidu.com/s/1nvtsujZ
  • 下载积分:+2(li051005) 感谢分享!

网友G:
    三菱PLC可以读取Excel

网友H:
    excel排好版,copy到编程软件的软元件数据列表,再下载到PLC就可以了

网友I:
    呵呵,这样得功能

网友J:
    不可能直接写进去的!什么PLC高级到直接读取EXCEL 文件数据格式的地步了?可以把数据存成PLC可以读取的格式再写入要求的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