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6):
1.电脑中的程序存放在硬盘里,在编程软件里可以看到保存的路径,如果另存程序的话,保存的路径会改变。每次更改程序,点保存图标,均保存在硬盘里。
2.电脑和plc通信,在编程软件里设定好:波特率,电脑的端口(可在 我的电脑,设备管理器中查看)。。。有的USB接口的数据线需要安装驱动程序。
3.程序调试时,有源程序的时,最好先将 源程序与plc中的程序 进行比较,如果有差别的话,上载程序,上载后的程序会覆盖源程序。
4.上载程序时,如果只是在线监控问题或者简单地修改程序,可以只上载程序,不需要上载参数,硬件。
5.通过网线与plc通信,在编程软件里查看plc的IP地址,然后把电脑的ip地址改成和plc地址的同一个网段。
6.有的程序注释是繁体字,会出现乱码现象,可以再 控制面板 中改电脑系统的语言。
个人的一点总结,如果有不对的地方,请大家补充和指出来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月光空城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    楼主很用心!顶一个!

网友B:
    日文的程序可以下载金山翻译不会乱玛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日文的程序可以下载金山翻译不会乱玛,

    这个没试过,可以吗?

网友D:
    学习了。。。
    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E:
    楼主用心了,但是估计不是科班出身!

楼主(2017-02-21):
引用 网友E:
    楼主用心了,但是估计不是科班出身!

    大专生,专业电气自动化技术 ,没学好一直做电工类的设备工作,没机会自己做项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