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6):
请教各位道友,11KW电机空转电流5A,堵转后电流三相平衡保持36A,是否正常?

网友A:
你的电机质量很好。

网友B:
你的电机质量很好

网友C:
可以了!这样的电机质量应该不错!!

网友D:
堵转后电流36a;我表示不相信;堵转相当于电动机卡死;应该远远超出36a;
是的,我的综保显示三相均为36A,然后我钳形表掐出来电流也是。

网友E:
不知你电机带的是什么设备,堵转电流36A严重怀疑。
我测过11KW的2极物料风机,启动瞬时电流110A。
皮带输送

网友F:
不知楼主的电机是什么电机,查表得知Y系列11kW4极电机的额定电流为22.6A。根据空载电流通常为其额定电流的30~60%,按30%计也应有6.78A。电机的堵转电流等于电机的启动电流,通常为其额定电流的4~7倍,按4倍计也应该有90.4A。

现在楼主的电机“空转电流5A,堵转后电流三相平衡保持36A”,确实质量太好了,不知道是哪个品牌呢?!
铭牌都没得有了,是减速机和电机直连的那种。我们现在怀疑电机有问题。因为带负荷就过流了,而且电机在运行时电流实在太过平衡了,小数点后的第一位都几乎一样

网友G:
36A只是一个瞬态值吧
保持住。我们把综保的动作撤掉测出来的
huiyang

网友H:
你用的伺服电机阿

网友I:
11千瓦的三相电机卡住的电流在100A左右,还有你这么大的电机用什么把它堵住的,那力气可不小啊
带的负载,负载不动了。我们现在怀疑电机有问题,只是不知道问题从哪方面入手查

网友J:
机械卡死。
电机不会有问题吧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K:
如果是三相异步电动机Y系列的话,你的电机质量不好,线圈绕多了或者电机的定子铁芯质量很好。空载电流在一半左右是正常的。空载电流小的电机负载特性软。如果烧坏重新绕的话建议减少圈数,比如每槽减少一圈,电机的性能应该更好。起码比现在要好。

网友L:
空载电流偏小。转堵电流也小。

网友M:
堵转电流36A,应该是不正常的
但是不知道故障从哪方面入手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