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
欧姆龙编程软件求助

楼主(2016-10-16):
欧姆龙编程软件中,怎么把没用到的软元件注释去掉?
请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点击工具栏上的:I/O注释>在符号上点击右键:删除

楼主:
请问,没用到的软元件注释,有没有批量删除的功能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,没用到的软元件注释,有没有批量删除的功能,
点击工具栏上的:I/O注释>在地址符号上shift连续选或Ctrl逐个选或框选,然后右键:删除
未使用的符号删除方法:菜单栏:编辑>删除未使用的符号
下载积分:+2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谢谢大家热心帮助,感激中。

网友B:
谢谢,刚好用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