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7):
各位大神隐士,谁以前做过如题所说:

扫码枪或者电脑如何把扫的条码编号传到三菱的触摸屏GT1685M-STBA 12"里面显示出来(PLC用的是FX3U系列的)的经历,

需要怎么通讯,(PS:电脑/扫码枪离人机的距离差不多有100M)

可否传授一下。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在此深表感谢!

网友A:
扫描枪要是直接和电脑连接的话,扫描内容在电脑里,要想从电脑里传出到PLC,触摸屏显示出来,
必须,把电脑和PLC通讯搞好,

当然,电脑里面要有对应的上位机软件。
请问一下,意思是在电脑内装扫描软件,然后通过什么通讯(485/232/网线还是其它)比较好,距离差不多要100M.另外电脑过来是先与触摸屏通讯在人机上显示,然后触摸屏再和PLC交换信号,还是说先与PLC通讯上,然后由PLC把扫的码传到触摸屏上显示出来???多谢指教!

楼主:
     怎么没有人呢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加我QQ详料  联系信息我个人资料里有

网友B(2017-07-06):
楼主搞定了吗?最近也有这个问题了
案子黄了,,没有搞了

网友C:
大部分触摸屏支持多个通讯口,用485通讯,或者以太网通讯,如果232可以采用,串口服务器,直接用触摸屏读取相应地址就可以,距离过远加中继。扫描枪支持那种通讯就用那种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