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师们请来指教下电脑绘的CAD图怎么转换PLC能识别的数据

楼主(2016-10-17):
我想做全自动玻璃打孔机,在电脑CAD画出加工件图,可以打印出生成生产单,单上有单号,条码,产品生产信息和标准。这些信息电脑与PLC通信链接,传给PLC,加工人只要输入单号,或者扫描条码,机器就自动加工,PLC控制伺服电机定位,电机,运行,按CAD图形加工。电脑绘的图怎么才能转换成PLC能识别数据?谢谢亲指教

网友A:
这个要用计算机语言编一个程序(c++),然后把cad图纸的坐标转为为定位数据,在把定位数据发给plc就行了

网友B:
好像要加模块的 不是AD 就是 DA 我也不太懂

网友C(2017-08-07):
好想法,没有使用过,希望大师指点

网友D:
有点意思啊!我觉得首先要看看数控设备是怎么做的。

网友E:
欧姆龙案例里面有这个方法。那里面好像用的是VB语言。

QQ980347789

网友F:
我做过 CAD要另存为DXF格式,然后转G代码,目前市面上汇川,信捷,都有支持G代码的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