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三菱FX3U-485ADP-MB

楼主(2016-10-17):
FX3U-485ADP-MB搭配BD使用,搭配什么BD?

网友A:
随便,只要注意FX3U-485ADP-MB跟FX3U-485-BD不冲突 不能同时用就行。。

网友B:
你要的是不是这个转接器啊!?FX3U-CNV-BD
QQ:569456723

楼主:
是的,我懂了,谢谢

网友C(2017-08-16):
只要注意FX3U-485ADP-MB跟FX3U-485-BD不冲突 不能同时用就行。。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1楼的朋友,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???????

网友D:
使用 FX3U-232-B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