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-20mA信号接入控制回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正偏差

楼主(2016-10-17):
背景:2个MODBUS转4-20mA信号,给流量控制器分别输出给定值和测量值。
已经接入同一根地线。
用电流表单独测4-20mA信号正常,但一但将信号接入到回路中,就会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正偏差,大概在0.15mA左右,

楼主:
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

网友A:
内阻不同,补偿修正。
大神你好,我看到了你给我的回复,那条关于《4-20mA信号接入控制回路存在一个较为固定的正偏差》,你的回复是内阻不同,补偿修正,你能再详细解释一下吗?这个是不是正常现象?

楼主:
大神,呢这样是不是正常现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