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7):
新的三菱触摸屏GT2510,成功下载过一次程序后,第二次想再进去修改程序后USB下载线老是提示连接失败,无法识别的USB设备,手上只有这一条数据线,和三菱Q的CPU数据线通用,我觉得不是线的问题,弄了很久不得解,盼望解答,谢谢!

网友A:
普通的打印机线或者手机T型口的MINI USB线,好多MP3的线也是这种类型的。

楼主:
新买了一条数据线,还在路上未到,不过还有另外一种网线上下载的方法,GOT侧的默认IP地址是192.168.3.18,端口号5015;不知道我的电脑本地IP地址应该如何设置,说明书里面并没有详细的说明,有没有人知道的

网友B:
有的线子就不能识别  跟电脑系统 还有PIN的链接方式 有关系  这是我师傅告诉我的

网友C:
下载的软件可能没装好 你用那个232口作为下载口重新下载一遍就不会有问题的  如果还有问题就要考虑是不是线的问题
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(FA)产品的市场推广、营销和技术支持,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。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: QQ:1241522406 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
lishunlong86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新买了一条数据线,还在路上未到,不过还有另外一种网线上下载的方法,GOT侧的默认IP地址是192.168.3.18,端口号5015;不知道我的电脑本地IP地址应该如何设置,说明书里面并没有详细的说明,有没有人知道的

   电脑端自动获取即可!不过如果你初次下载OS时没有吧网络驱动下载进去,可能也链接不上

网友E:
我上次也遇到过同样问题,判断为USB口烧坏。当时USB线为很烫!
改用232下吧!虽然慢点。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用新买的数据线下载就可以,谢谢所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