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-PID指令的運用

楼主(2016-10-17):
不知有哪位大大
可以分享PID指令要運用在加熱系統上的程序
目前測試都會無法正常的運作
請知悉的大大指導
感恩

网友A:
直接用現成的溫控器,不是比較方便嗎?

T480 i5-8250U,32GB,SSD:2TB+256G

网友B:
设置完参数后,使S+7软元件置0复位或PLC断电后重新上电即可。

网友C:
过来学习一下,刚好要用到PID控制了

网友D:
PID指令需要各种参数设置, PID S1 S2 S3 D,其中S1是目标值,S2是现场测定值,S3是参数设定项,D是输出值。其中S3中又有很多参数,这里面需要你去看指令详细信息才能懂了,里面包括了微分时间,积分时间,放大比例等。
PLC

网友E:
试试自整定吧

网友F(2017-05-28):
三菱的操作手册的范例基本都是坑我们的,
kamsing

网友G:
给你个资料看看
PID功能说明(附烤箱温控实例)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