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7):
安装了4.05版本的 同事安装后可以正常使用。安装到我电脑后,可以电脑连接PLC,也可以下载HMI的程序,但是打开就成图片那样了,好多数据读不出来也修改不了。

图片上传不了了。

问题是弹出对话框:不能读取该数据!
搞不定啊 请教大神

网友A:
是不是授权不对啊?
同事装上了 啊

网友B:
引用楼主gykonzccc于2016-10-17 20:13发表的 proface 奇葩问题 求教 急!!! :
安装了4.05版本的 同事安装后可以正常使用。安装到我电脑后,可以电脑连接PLC,也可以下载HMI的程序,但是打开就成图片那样了,好多数据读不出来也修改不了。

图片上传不了了。

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

网友C:
是不是他的电脑解压或者编译过的文件?原文件需要在自己电脑解压,有可能出现字体不对

网友D:
沒遇過這樣的問題
請其他有經驗的大大幫忙解決....

网友E(2017-05-05):
解决了吗??我也遇到这种情况!!!!
引用楼主gykonzccc于2016-10-17 20:13发表的 proface 奇葩问题 求教 急!!! :
安装了4.05版本的 同事安装后可以正常使用。安装到我电脑后,可以电脑连接PLC,也可以下载HMI的程序,但是打开就成图片那样了,好多数据读不出来也修改不了。

图片上传不了了。

网友F:
屏的型号和版本不兼容,我之前也遇到过。

网友G(2017-09-20):
怎么样了……解决了吗?
隔行如隔山

网友H:
系统也分专业版,家庭版,
另还要看电脑上Windows 组件 c++  net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