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7):
有一个项目用到威纶的cMT-HD与欧姆龙的CJ2M PLC通过交换机以太网通信,由于将设备的检测数据保存,在cMT-HD的程序中使用资料取样获取PLC的检测结果数据并保存到U盘内,想在PLC内做一个U盘是否有插入的检测、报警,做了这个宏程序,每1S执行一次宏程序,但下载后PLC侧只有W30.00间隔通断,其它W30.01~W30.04都不会通断,在将U盘从cMT-HD拔下后W30.00也不会通断了,在触摸屏上做了个LB12048(系统寄存器:U盘插入状态侦测)的位指示灯进行监控,确认LB12048在U盘插入时ON,拔下后OFF;按宏程序要求,如果LB12048状态ON时应该是PLC的W30.03为ON,但实际却是W30.00会间隔通断,在触摸屏上修改下程序读取其它的LB状态输出到PLC的W寄存器,用离线模拟测试也没有输出到PLC的状态位,但PLC选择三菱寄存器选择M时,离线模拟M位的状态是会随着触摸屏侧LB的状态而改造,不知为什么欧姆龙的就不行?问过威纶的技术支持说就是这样用的,特来论坛求教!望了解的朋友不吝指教,谢谢!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是PLC的W位地址类型书写错误,将宏程序中的W更改为W_BIT后正常了,分享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参考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guochunyi) 感谢分享!
  • 天下事有难易乎?为之,则难者亦易矣!不为,则易者亦难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