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7):
我是用GX-developer编写的程序,前一天还能打开,第二天打开同一个文件就提示"指定的工程CPU本版本不支持,请指定相应的CPU工程" ,我用的是最新的8.86版的。用它来打开以前写的程序却没有显示这个对话框。我将软件卸载了重装之后问题依旧,我再换了GX-works2软件也是一样。求高手指点,谢谢
附件: Gppw.rar (5 K) 下载次数:23

网友A:
也有可能是工程文件出问题了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dream321于2016-10-17 21:34发表的 指定的工程CPU本版本不支持,请指定相应的CPU工程 :
我是用GX-developer编写的程序,前一天还能打开,第二天打开同一个文件就提示"指定的工程CPU本版本不支持,请指定相应的CPU工程" ,我用的是最新的8.86版的。用它来打开以前写的程序却没有显示这个对话框。我将软件卸载了重装之后问题依旧,我再换了GX-works2软件也是一样。求高手指点,谢谢
上傳你的工程文件
你看看啊

网友C:
文件损坏

楼主:
确认,文件出错,杀毒软件问题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确认,文件出错,杀毒软件问题、
工程文件包含5部分,如附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