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PLC 的参数设置问题

楼主(2016-10-17):
描述:程序的智能功能模块图
描述:系统提示
请求各位前辈帮助,在线等!
程序的IO分配图
用三菱Q系列PLC控制QD7MS16和QD70P8,地址分配如图中所示,但是如图中所示的设置,QD77MS16的“模块准备好信号”总是没有,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和意见,着急中,在线等 [upl

楼主:
再描述一下另一个现象,我将参数如图设置好,然后调试成功后,有了QD77的准备好信号,但是一断电,再次开电的时候就没有QD77的准备好信号了。请问有人遇到过吗

网友A:
没遇见过这情况 帮不了你 朋友

网友B:
设置好参数记得下载下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又进行了新的测试,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:
1.当我将完整的程序传入时,断电重启,QD77MS16没有准备完毕信号;
2.但是如果将程序中包含QD70P8缓冲存储器部分的程序删除,再进行写入后,断电重启,则一切正常,QD77MS16有准备完毕信号;
3.在第二种情况下,我不断电,直接用完整的程序进行覆盖,也正常,各个电机控制正常;
4.但是再断电后,必须重复2和3的操作,才能使QD77MS16正常;
请问这种情况是为什么?

网友C:
监控一下有没有错误

楼主:
没有错误,而且能正常空跑,只是一断电就不行了

网友D:
必須要清空緩衝存儲器?能每次自動清空嗎?還是掉電保持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必須要清空緩衝存儲器?能每次自動清空嗎?還是掉電保持了?
不用每次都清空

网友E:
是不是您程序,配置有衝突.把卡槽換一下.初始狀態沒rset嗎?
給參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