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8):
请问有什么办法

网友A:
运行ALM授权管理器看看。

网友B:
看看授权管理器进程启动了没有。
正常情况下,安装好软件,授权管理器服务是自动运行的。

楼主:
把授权管理手动装了下 就好了
可以打开了

为什么不提示收费啊
听说这个软件不是免费的
为什么我装了没交费就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