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s2打开提示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?????求助!

楼主(2016-10-18):
如图,打开GX Works2出现存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,如何解决?
清理内存,注册表都做过了。重装软件好几次都不行!
难道只有重装系统吗?
做完系统又要安装一堆软件,太麻烦了!
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不重新装系统就能解决问题的,感谢了!

网友A:
缺NET环境。装本软件比装系统还慢。我是封装虚拟包安装的本软件,重装系统后或换计算机,只要把封装复制到新的系统下,即可使用。
下载积分:+1(勤工俭学)

网友B(2016-12-02):
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参考网上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实际情况。我从360隔离文件里找到了一个文件,文件名是dnavi.dll。我把它恢复了就行了。
下载积分:+1(zhao20)
下载积分:+1(ranbin) 没有找到这个文件---能否 ..
下载积分:+1(z07031626) MLGB,SHUO XIANG XI DIA ..

网友C:
重装系统 就行了

网友D:
打开安装目录,进行全部删除安装目录文件夹后,再进行安装;若再不可以,就只能重装系统了!

网友E:
如果装了gx works2然后装360就会出现堆栈不足,

网友F:
把360退出,重新安装一次就好了!我的之前也是这样

网友G:
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,好在 我知道是怎么造成的。。。

网友H:
你是开安全保护安装的吧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缺NET环境。装本软件比装系统还慢。我是封装虚拟包安装的本软件,重装系统后或换计算机,只要把封装复制到新的系统下,即可使用。
大神 能问一下怎么封装虚拟包么 求解啊 谢谢啦

网友J:
重新安装系统试下

网友K:
请参照2楼说的做,就可以了。我的是这样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参考网上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实际情况。我从360隔离文件里找到了一个文件,文件名是dnavi.dll。我把它恢复了就行了。

有人说要详细点,我就补充一下。遇到类似的问题就去360隔离文件那里看看,是否有文件的路径是和三菱软件有关的。如果有就恢复添加白名单试一下。

网友L(2017-01-02):
我的筆電也遇到該問題 解決方法比較慘忍.....系統整個重灌才解決

网友M:
我是把360直接卸了 再安装就好了

网友N(2017-03-27):
我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Windows XP系统,原来安装的GX works2 1.77F版本,打开就提示这个问题。试了网上提到的所有办法,什么卸载GX Works2后重启电脑再安装,卸载360,清空注册表的所有三菱软件项,都不好用。打两次三菱400电话给的结果是安装前没有卸载干净,我连注册表内容都清理了,怎么算卸载干净?后来用低版本的安装下,我用GXWORKS2 1.493的版本,OK问题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