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8):
现要开发一台4轴点胶机,有2个Y轴用于提高点胶效率。 原点感应器应该装在X轴中点位置吗? 采用U型光电行不?是不是感应铁片要做得很窄才能保证误差最小?
有木有做过的大神,指导一下

网友A:
双轴  跟单轴有什么区别  你把另一个y轴看成其他轴就可以了x的原点跟单轴一样装就可以了 你又不是做一个产品找一次原点 绝对位置定位就好了  至于感应铁皮的大小 跟误差没有关系 你先搞清楚找原点的原理

网友B:
带视觉没有   没有就装一个轴上用两个头

楼主:
不带视觉,我的想法是把原点定在两个Y轴的中心位置,这样可提高X轴到两Y轴行走的效率

网友C:
2个xy轴的就可以了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个xy轴的就可以了

机械结构已经确定了

网友D:
误差精度不是靠感应器片不决定的。
有Z相脉冲输出吗,加Z相脉冲输 出可进行精准定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误差精度不是靠感应器片不决定的。
有Z相脉冲输出吗,加Z相脉冲输 出可进行精准定位

全都用的是步进电机,无Z相脉冲的

网友E:
加个编码器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加个编码器好了

照你这样说还不如换伺服电机好了

网友F:
哎,换个账号吧,以前的账号找不到了。
楼主的意思是为了提高效率,节省路径,所以想把X轴的原点开关放在横梁中间。
其实没有必要,一般来讲放在左边,这种比较常见。况且,示教的时候,可以先让它加工左台面,在加工右台面。
加工完之后,倒是可以设置停靠位置,你停Y1和Y2的中间也可以。
苏州百思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