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8):
我有几个GP2501和GP37触摸屏,可用编程线下载程序进去,但是无法上传到电脑(传输画面已经设定可用上传),一直提示“握手中,请稍后” 。我拔掉编程线任然显示“握手中,请稍后”,在很早以前曾经读取(上传)过程序,请教各位大侠,是何原因,会不会是编程线损坏或者驱动有问题?

网友A:
操作系統問題吧?我用WIN10也是這個問題,要麼裝虛擬機,還有一個方法也比較繁瑣,使用GPMNT工具,然後你懂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操作系統問題吧?我用WIN10也是這個問題,要麼裝虛擬機,還有一個方法也比較繁瑣,使用GPMNT工具,然後你懂得

换过电脑,一个是WIN7 一个是XP系统均是此现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换过电脑,一个是WIN7 一个是XP系统均是此现象
那就要考慮你的通訊線了?能詳細說明你使用的相關信息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要考慮你的通訊線了?能詳細說明你使用的相關信息嗎?

准备去买根线试一下,有问题再咨询你

网友B:
曾经自己制作过PROFACE的GP37屏的通讯线,遇到的问题也是能很顺利的写入,但不能读取。

网友C:
通讯模块,驱动,都检查检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