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的多个通讯提问

楼主(2016-10-18):
请问一个问题,我的PLC要连接6个测量仪表,这个仪表支持RS232通讯,现在我的三菱FX2N的RS232已经插触摸屏了,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这6个仪表和PLC通讯,把这6个仪表数据写到PLC的寄存器里。谢谢

网友A:
RS232为独占通讯,一个口只能通讯一台。采用某些模块进行转接,如串口服务器,可以支持多串口。

楼主:
用232扩展通讯只能通讯一个,用什么可以并联6个232通讯??

楼主:
三菱的以太网扩展模块好贵哦,比PLC还贵,都几千元,,,,,,,,,,,

网友B:
232转485 485 可以1对多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C:
响应速度要求快不,不然可以用继电器切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