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NX1P2-1140DT 运动控制器貌似很NB的样子

楼主(2016-10-18):
欧姆龙NX1P2-1140DT 运动控制器貌似很NB的样子 ,CP1H也有新的型号了,谁知道大概多少钱一个呀。

网友A:
这个看触电数量 还有看是什么类型输出

网友B:
有软件吗,我想看看

网友C(2017-06-03):
3000到6000的样子,小型机来说,比较贵了!

网友D:
此时此刻我面前就放了一台NX的PLC,样子奇丑(个人认为),编程软件不好用呀,以太网通讯每个标签组只能建8个子类;Motion功能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伺服当前位置用哪个功能,说明还是英文的;与之配套的R88D伺服驱动器倒是不错,外部信号可以直接接线,不用再焊线了。
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。

网友E(2017-08-26):
还不错,刚用这个做了个4轴的程序,可以同时控制
指令相比较CX的基本都有变化了,但是老司机简单看下手册就可以搞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