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西门子触摸屏SMART V3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18):
西门子Smart v3系列的触摸屏,做程序时用的按钮开关按下去反应时间太慢,差不多要几秒才有反应。但是用开关的话反应速度就快一点。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还是什么情况?请各位大侠知道的指点一二。万分感谢!2.触摸屏里的时间怎么跟电脑的时间同步呢 ???谢谢

网友A:
你的SMartV3屏与PLC通信速率提高
提高通信速率我也试过了,只要9600的能通讯上,其它的都不行,不知道怎么回事?
~

网友B:
波特率设定问题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C:
在相应的变量里拉到后面,有个采集周期,改为100MS就行。

网友D:
正常刷新是1秒,提高刷新速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