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200PLC主从通信用什么样的电缆连接两台PLC?怎样连接?

楼主(2016-10-18):
各位大神,有没有谁做过西门子S7-200PLC主从通信的项目?
请问两台PLC之间用什么电缆相连?用PROFIBUS紫色电缆可以吗?对端口有没有什么要求?
主站PLC与PC机相连的电缆是用485PC/PPI可编程电缆吗?
为什么我这样连接之后通信时无法搜到两台PLC,只能搜到PC机和485总线直接相连的那一台PLC

楼主:
求助
这一块已经拖了好久了。。。

网友A:
用屏蔽双绞线,接头用专用九针接头网络连接器,要注意终端电阻拨码位置,通讯地址不能相同,波特率必须一致。
西门子PROFIBUS紫色专用电缆可以吗?上面有九针接头网络连接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