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8):
谁做个锁螺丝的机器  怎么锁  利用什么原理

网友A:
这问题问的 锁螺丝 就用螺丝刀刀头锁啊  至于用什么带动螺丝刀刀头旋转  那就你自己选了  可以点 电动螺丝刀 高档点的就是电动扭力螺丝刀了 比如奇力速  也可以气动螺丝刀  也可以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 等等  看你自己的要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问的 锁螺丝 就用螺丝刀刀头锁啊  至于用什么带动螺丝刀刀头旋转  那就你自己选了  可以点 电动螺丝刀 高档点的就是电动扭力螺丝刀了 比如奇力速  也可以气动螺丝刀  也可以 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  等等  看你自己的要求了

  用伺服锁  怎么判断他锁紧了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  用伺服锁  怎么判断他锁紧了啊

有一种叫扭力传感器的东西。。。

网友C:
市场上很多,原理如下。通过振动盘(也有其它结构)给螺丝进行筛选排序进给,检测到打开进入落料口(电磁阀控制),利用压缩空气吹出到螺丝刀头处,螺丝准备到位。如果人工就可以进行锁紧,如果自动就是下压机构下降到位,锁紧OK。

网友D:
用扭力传感器检测螺丝的扭矩,实际上电批你可以看成是个伺服电机,控制方式和传统的伺服是一样的。
苏州百思控

网友E:
其实国内的锁螺丝机,无论功能,还是力矩控制上,与德国产绝对不是在一层次上

网友F:
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机器 ,原理也不需要你太多了解。我大致说一下。用的是nitto 控制器。nitto driver(也就是安川电机力矩输出型)。这两个加在一起是一套。价格大约是4w  rmb.   安装在 三轴robot   z轴上。用的是真空吸螺丝。driver前面做一个sleeve .里面装有弹簧,bit 就在sleeve中间。吸好的螺丝就在sleeve中间,螺丝槽刚好与bit对准。z 轴向下运动。开始打螺丝。接下来就是靠driver控制器来识别是否打好螺丝了。有两段扭力曲线。如果曲线按照设定的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说明就是打好螺丝的。扭力是ok的。下一个工位就是测试螺丝高度。用基恩士gtsensor。测试螺丝高度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们这里有很多这样的机器 ,原理也不需要你太多了解。我大致说一下。用的是nitto 控制器。nitto driver(也就是安川电机力矩输出型)。这两个加在一起是一套。价格大约是4w  rmb.   安装在 三轴robot   z轴上。用的是真空吸螺丝。driver前面做一个sleeve .里面装有弹簧,bit 就在sleeve中间。吸好的螺丝就在sleeve中间,螺丝槽刚好与bit对准。z 轴向下运动。开始打螺丝。接下来就是靠driver控制器来识别是否打好螺丝了。有两段扭力曲线。如果曲线按照设定的程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。说明就是打好螺丝的。扭力是ok的。下一个工位就是测试螺丝高度。用基恩士gtsensor。测试螺丝高度。

這個夠高級,能不能把設備資料發過來看一下?
我公司郵箱是:zz.zhang@fengshengsz.com.
謝謝!

网友F:
由于涉及到公司机密。之前签了好几分保密协议。不能够把这些资料外泄。可以把看到的一些不涉及机密的东西拿来说说。由于我们这里组装的是硬盘上面的所有螺丝。扭力是1.0------5.5kgf.cm之间。对扭力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。打螺丝的速度也非常快。基本从开始到结束之3.5秒就完成一次打螺丝的动作。一次最多同时组装6顆螺丝。当然有的机器使用yamato  screw feeder.有的使用screw tray。你需要了解的话。可以联系。nitto seiko .或者technart这两个厂家。他们是比较专业的厂家,我们这里都用使用到他们的产品。当然价格也是比较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