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DSZR回原点指令回原点 停不下来

楼主(2016-10-19):
DSZR X02 X00 Y0 Y1
X02近点信号感应到后减速旋转,然后一直旋转停不下来
X0接的是私服Z相,
为什么私服Z相不给个信号 让电机停下来啊??
另外一台设备就可以
求高手指教下

网友A:
你把两个PLc换一下不就知道了?

网友B:
z相这个东西是要做伺服驱动器设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z相这个东西是要做伺服驱动器设定的
请问是怎么设定的
第一次请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