無熔絲開關電流計算

楼主(2016-10-19):
最近在設計一個機台
使用
400W伺服馬達 額定電流2.6A 舜時最大電流7.8A
750W伺服馬達 額電電流5.1A 舜時最大電流15.3A
請問計算無熔絲開關電流
是以額定電流計算還是舜時最大電流計算呢?

网友A:
以马达额定电流的1.7倍选择塑壳式断路器电流!因为断路器出厂的瞬时电流出厂都以10倍的断路器额定电流整定,所以可不考虑!!

网友B:
1.7倍是经验值,还是计算得来的?
引用 网友A:
以马达额定电流的1.7倍选择塑壳式断路器电流!因为断路器出厂的瞬时电流出厂都以10倍的断路器额定电流整定,所以可不考虑!!

网友A:
不属于经验值,是断路器的选型系数!!如果是隔离刀开关是2.5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