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触摸屏上载救助

楼主(2016-10-19):
手里有台欧姆龙NT31-ST123-EV3触摸屏,屏上显示系统版本是2.1H,电脑编程软件是NTST4.8E。
编程电缆用表量过,没有问题。
现在就是一直通讯不上,显示连接超时。
屛上通讯参数是Host Link 数据位7,停止位2,奇偶位-偶数,波特率9600
电脑COM口也是这样设置的。
然后进入系统菜单,进入维护模式,选择传送模式,出现连接字样,一会电脑就显示连接超时错误。
不知道为什么连接不上?
不知道那位大神能帮帮忙,谢谢了。

网友A:
按2个角,选择维护模式,电脑软件选择NT31-ST123-EV3,上载程序

楼主:
拜托,选择维护模式怎么上载程序,我是选择传送模式Transmit Mode,开始出现了连接字样,可是后来电脑一直显示连接超时

网友B:
线换一根试下
下载积分:+1(yanchao724) 热心助人!
永无止境 !@#$%^&*

楼主:
谢了,终于搞定了。我自己做的线通讯不上,以为是电缆问题。
后来拿来一根USB转232电缆,直接连触摸屏,触摸屏显示电缆不对。
最后把USB电缆再转接我做的电缆,再连到触摸屏上,换了个触摸屏上载型号,结果终于上载成功。
还是得感谢楼上提供的建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