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大神,破解一个禁止反编译EXOB,EB,PRO的宏程序,密码怎么破?
蝴蝶

楼主(2016-10-19):
如题,求各位大神,破解一个禁止反编译EXOB,EB,PRO的宏程序,密码怎么破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线等1
中南机诚精密制品(深圳)有限公司
蝴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中南机诚精密制品(深圳)有限公司
牛,,,那个EXOB,反编译后宏指令还在么?

网友B:
宏程序密码暂时没法破。

网友C:
emtp内的宏指令可以打开的。

网友D:
测试确实不行!
fsjnzhy您的版本应该是有修正过的.
如果可以请分享!!
求各位大神,破解一个禁止反编译EXOB,EB,PRO的宏程序,密码怎么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