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226CN大家分析下程序咋回事

楼主(2016-10-19):
1、设备经常停机,厂家说PLC输出点坏了,从厂家买来PLC换上就OK
2、从坏PLC里面读出的程序(三级加密)下到自己买的PLC里面就不行 和坏PLC一个状况
3、测试了下厂家所说的坏PLC,输入点输出点并没有坏
问题解决了,程序里面有手脚

网友A:
什么牌子PLC?

网友B:
是不是三菱3uPLC? 论坛里有解密贴,可以试下

网友C:
西门子226CN大家分析下程序咋回事? CPU226?西门子的,对比过厂家程序没有
搞定了,有时间锁,PLC并没有坏

网友D:
这是做了程序陷阱,就是程序里做了个到一定时间或者工作多少次后就会启动这个陷阱,这个陷阱可以设定成,不定时的使某个输出停止工作或者他想做的动作。发上来吧,我们可以找到问题所在。
我的方法很笨 往回调了调时间

网友E:
程序里做了个到一定时间或者计数多少次后就会启动陷阱,这个陷阱可以设定成,不定时的使某个输出停止工作或者让PLC死机。发上来吧,我们可以找到问题所在。
我的方法很笨 往回调了调时间

网友F:
解压密码?

网友D:
要是向以前调时间能解决,就是做了时间陷阱。很好解决的

网友G:
没密码,打不开。

网友H:
具体是哪一个输出点?解压密码多少,我帮你看看
科技创造未来,人才决定明天!

网友I:
这样的人都有 发出来让大家帮忙看 又不告诉密码
下的人很多,零回复,自己解决了所以加了密码。

网友J:
从楼主描述看 ,PLC硬件没问题。

网友K:
正版软件试用期时间也是这样设定的吧,到了时间就把功能都关闭,无法使用。

网友L:
可以打开啊

网友M:
看看是怎么动的手脚

网友N:
还有 这样的呀?

网友O(2017-03-29):
很好的资料,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P:
什么牌子PLC???

网友Q:
是什么的屏幕td400吗

网友R:
这个很有意思,必须学习

网友S:
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T(2017-08-06):
时间陷阱,楼主搞定了吗,能不能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