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19):
大神们求教一下电子齿轮比计算的问题:

          1:以知   编码器分辨率:10000    上位机脉冲:0.02(这个是电脑里面插的一个卡发出的脉冲里面设置的0.02)  减速比=1:1    丝杠螺距:10MM
                 我想求得它的电子齿轮比是   分母多少:分子多少。

          2: 以知   编码器分辨率:10000    上位机脉冲:0.02(这个是电脑里面插的一个卡发出的脉冲里面设置的0.02)  减速比=1:2.5      (主动轮每转2.5圈=从动轮1圈)        从动轮1圈齿条走动100MM
                  我想求得它的电子齿轮比是   分母多少:分子多少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希望能附带计算方法,小弟万分感谢!

网友A:
1: ===>10000 /500
2.====>25000/5000
你好  我想问下   10000 500         25000  5000   这4组数字 是 经过怎样计算得出来的!

网友B:
不错,算脉冲当量的时候用的到,不过我每次都是看伺服的说明书,不同的厂家有稍微不同。而且还和电机的编码器线数有关系
苏州百思控

网友C:
引用楼主qq464610于2016-10-19 23:23发表的 求教电子齿轮比计算的问题! :
大神们求教一下电子齿轮比计算的问题:

          1:以知   编码器分辨率:10000    上位机脉冲:0.02(这个是电脑里面插的一个卡发出的脉冲里面设置的0.02)  减速比=1:1    丝杠螺距:10MM

楼主关于减速比的表述有点问题,前面减速比写1:2.5,这个理解为增速,后面表述主动轮是指电机转2.5圈,从动轮转1圈带动齿条走100mm,那么减速比应该是2.5:1这样一楼的第二个电子齿轮比就是错的。
是 我的疏忽写错了     我想知道他这几组数字是这么算出来的

网友D:
其实可以这样算:丝杆螺距是10MM,先自己规定一个脉冲当量,假如设置脉冲当量为0.01mm/脉冲,那就是走10mm需要1000个脉冲,
1000*电子齿轮比=减速比*编码器分辨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