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控制电机的简单程序

楼主(2016-10-20):
新人学习,用PLC控制电机先左转半圈,然后停顿两秒钟再右转半圈,大致的梯形图应该怎么编呢?谢谢!

网友A:
学习三菱的吧,下载三菱FX3U定位手册,看看DDRVA和DDRVI指令!
QQ:569456723

网友B:
去三菱电机官网下个手册 百度三菱电机在中国 官网就可以了

网友C:
我也不会呀

网友D:
转半圈需要定位吧,去下载手册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