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哥们好关于三菱plc 接npn开关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20):
霍尔开关 三线npn开关 综接正级 兰接负级 黑接PLC的x1
ld m8000 ld x0 mov k0 d0
x1 下降沿 add d0 k1 d0
为什么用三菱的gx works 2 软件监视,D0 x1多次 接通后为什么D0的数值不变
霍尔开关接通后 D0不变化

网友A:
把,M8000去掉,换其它元件驱动吧。
包行
谢谢哥

网友B:
是不是X0导通了???

网友C:
ld x0 mov k0 d0
x1 下降沿 inc d0
注意接線,s/s要接24V

网友D:
把M8000改成M8002,x0去掉不用,就可以了

网友E: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F:
計數用incp d0是不是省事一些?

网友G:
或许是X0导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