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1):
s型称重传感器变送器输出该怎么选择,一般是负10v到正10v    但是ad模块好像读不了负的电压啊    怎么办?   我拉力和压力都要测的。

楼主:
终于问懂供应商了  可以做0-5v-10v的变送器 。 还可以直接接显示仪表不用变送器。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AD模块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。至少三菱的4AD模块绝对可以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B:
现在都用485通讯了,谁还用什么AD/DA模块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现在都用485通讯了,谁还用什么AD/DA模块。

总得有完成AD变换的部件吧,集成在传感器里的AD转换缺点还是不少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的AD模块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。至少三菱的4AD模块绝对可以。
我用的是fx-2n-2ad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现在都用485通讯了,谁还用什么AD/DA模块。
我就一个4线制的s型称重传感器 哪来的485通讯 接个数显仪表485还差不多。

网友D:
百度下就可以了,看看官网
工控回收

网友E:
打大部分有-10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