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1):
用的丹佛斯的压力传感器,输出电流4-20ma,压力值-1~20公斤,利用SCL2指令进行转换,但是出来的值都是整数,如何转换出小数存到寄存器中,再读到触摸屏里?

网友A:
有谁可以讲解一下吗?

网友B:
触摸屏选有小数点,会自动显示小数点

网友C:
转换成浮点数,
大家好~~请多多关照! (滕州)配电柜,控制柜    各种设备电气故障维修,电路故障处理  qq:7347737

网友D:
        触摸屏都有倍率显示的功能啊,你在PLC寄存器里存的是整数,在触摸屏上完全可以直接设定小数点的位置啊,想显示多少倍就能显示多少倍。比如你寄存器里存的是62223,你完全可以在触摸屏设定小数点以后显示4位,然后就成了6.2223这样了……
       还有其它特殊要求么?
  • 下载积分:+1(bahaomahao)

网友E:
    师傅献技献策,求学者盲然惑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        触摸屏都有倍率显示的功能啊,你在PLC寄存器里存的是整数,在触摸屏上完全可以直接设定小数点的位置啊,想显示多少倍就能显示多少倍。比如你寄存器里存的是62223,你完全可以在触摸屏设定小数点以后显示4位,然后就成了6.2223这样了……
           还有其它特殊要求么?

    我想说的是,这触摸屏读来的数据都是整数,比如,6,7,8,我是想寄存器里能不能是6.12,7.34啦这些小数

网友A:
    有谁懂的讲解一下,我也想了解。最好有案列。

网友A:
    关于模拟量压力值转换后都是整数的问题

网友A:
    楼主下载模拟一下看看。应该符合你的要求

网友A:
    j楼主下载模拟一下看看。应该符合你的要求

网友A:
    楼主下载模拟一下看看。应该符合你的要求
    附件: 4-20毫安转换1-20公斤数字 两位小数点.rar (3 K) 下载次数:168

网友F(2016-11-21):
用浮点值重新赋值会更准!
时时勤拂拭,莫使惹尘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