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温控器,大师进来看看

楼主(2016-10-21):
如图所示,开机代码为INIT和R0,怎么恢复为PV值和SV值

楼主:
台达客服也是一脸懵逼,温控器不带485端口,无法用DTCOM软件

网友A:
温控器用什么台达啊,欧姆龙的便宜又稳定。

网友B:
好多合格证,这个公司这么严呀

网友C:
下载手册看一下就明白了

网友D:
接上热电偶,并选择正确的型号应该就显示了吧

网友E:
ISO一般要求这个
引用 网友B:
好多合格证,这个公司这么严呀

网友F:
长按第二个按钮就可以了

网友G:
我就看到了好多合格证

网友H:
客服都搞不定,不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