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电机三轴联动悬点焊项目

楼主(2016-10-21):
最近公司推三轴悬点焊项目,供应商选型Q00U+QD77MS4或QD75P4,XY轴插补,Z轴气动焊钳,要求重复精度0.2mm,求助高手讨论
另我司需求电气工程师两人,机器人调试两人,从事焊装自动化项目,短期出差,如有兴趣可站内联系我,谢谢!

网友A:
什么结构的?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你都选好了还讨个啥?

楼主:
XY轴齿轮齿条,Z轴滚珠丝杠,X轴负载350KG,Y轴负载200KG,Z轴负载50KG。目前电机功率暂定1.5KW,1.0KW,1.5KW,控制系统今天三菱推荐Q系列,减速机待讨论。要求XY轴线速度2m/s,减速机品牌待定。

楼主:
没有下单确认前就是还没选好,请问你有调试过类似项目吗?

网友C:
負載挺大的,2米/秒,電機和齒輪齒條計算過嗎?扛得住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負載挺大的,2米/秒,電機和齒輪齒條計算過嗎?扛得住嗎?
电机目前选3000的额定速度,机械设计完成了。

楼主:
已上传电气清单,请问高手1.5KW+1.0KW联动+1.5KW待前面XY轴电机停止后运动,需伺服变压器容量如何计算,初步估算3KVA

楼主:
新增QCAD下载,内容为主基板、CPU、模块、伺服放大器2D

楼主(2016-11-20):
还有关注这个项目的朋友吗?目前已经在电气图设计阶段,希望有类似项目经验的同行交流。

楼主:
谢谢!欢迎指教!

网友D:
用L02 CPU LD77MS JE-B 的伺服不是成本更低

楼主:
是啊,刚去查了L系列,感谢你,请问用过Melsoft iQ works软件吗?

网友D:
没有,以前都用GX Works2,MT Developer2 GX Works3,用LD77MS4 用GX Works2就可以配置了

网友E:
三轴就不用什么Q系列了吧
加油

网友F(2017-05-01):
太好了,学习学习机器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