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1):
大家好:
在機床POU內,使用FBD語言重新編寫一段簡單的比較程式(PRO),確認邏輯無誤後,重新REBUILD ALL後,未顯示錯誤,LOG IN完成,也RUN起來,但是輸出(OUT1)卻無法TURE???只有該新增程式無法正常輸出,其他程式段皆可正常動作,請各位幫忙,謝謝~~

网友A:
請檢查是否有呼叫該程序於主程式中,
沒有呼叫的話,字體會有一點灰色,不是黑色。

网友B:
是不是没Create Bootproject,做了这一步,程序才是写进去了。

楼主:
感謝抽空回答,實際在上機測試一次,發現程序名稱是黑色,並無灰色現象,但是結果還是一樣,登陸步驟如下:
(命令“Project”(项目)→“Rebuild all”(全部重建)),登录(命令“Online”(联机)→“Login”(登录)),然后装入(命令“Online”(联机)→“Download”(装载)),命令“Online”(联机)→“Run”(运行)
以上請指教,
謝謝~~

引用 网友A:
請檢查是否有呼叫該程序於主程式中,
沒有呼叫的話,字體會有一點灰色,不是黑色。

楼主:
感謝抽空回覆,但因版本太舊,故沒有source download的選項,謝謝
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没Create Bootproject,做了这一步,程序才是写进去了。

楼主:
自推一下,請各位前輩幫忙~~謝謝~~

网友A:
請於"Login"的情形下,強制將F1F3設定為TRUE或FALSE。

如可以強制為TRUE或FALSE,可能是程式中有呼叫,但卻未在循環中執行程式。

你有改變用其他的語法試試看嗎??如ST。

謝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