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CP1E控制伺服的问题

楼主(2016-10-21):
用CP1E控制一个伺服,正在跑一段距离的时候,碰到光栅需要暂停,离开光栅要继续接着跑没跑完的距离怎么处理?求大神告知

楼主:
三菱PLC特别简单,断开驱动条件,再接通驱动条件就可以了,但是欧姆龙实在是没考虑到有这功能

网友A:
用绝对位移方式应该是可以的

网友B:
碰到光閘啟動INI停止命令,光閘條件消失再執行一次
絕對定位位置就行了

网友C:
INI停止命令会丢失脉冲。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INI停止命令会丢失脉冲。。
我到沒遇過
lizhihua

网友D:
在碰到光栅的时候就把把剩余的脉冲保存起来,离开的时候就把剩余的脉冲传过来,同时用离开光栅的地址作为脉冲剩余开始点

网友E:
首先,回原点设定绝对脉冲原点,然后发绝对定位,plc会判定然后发脉冲到该位置,你中途ini acc停发脉冲,不会改变它的绝对位置,需要再次启动的时候,重新发一次绝对定位即可。

网友F:
ini停止就可以
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