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系列plc与电脑usb端口通讯很难连接问题

楼主(2016-10-21):
最近分别网购了两条20元和30元的plc与电脑usb端口通讯的连接线(一条黑色,一条黄色,包装盒写着USB-SC09-FX),安装驱动后,电脑与plc都无法连接,连接转换器的指示灯也不亮,请高手分析下是什么原因,三菱fx系列plc与电脑的USB端口通讯,对电脑的操作系统有没有要求?谢谢!

网友A:
试试三菱别的系列。我有根的2n不行,1n和1s是可以。

网友B:
驱动重装试下

网友C:
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检查驱动是否安装上了!有可能是驱动不正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