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 FACE

楼主(2016-10-22):
请问…我是新手,我有三菱 PLC程式、摸拟软体,可以连线 PRO FACE 软体吗 ?
就是都不用到硬体

网友A:
如果不通过别的手段,只用这两个模拟仿真,是不可以的,因为不是一家的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vios1161于2016-10-22 11:47发表的 PRO FACE :
请问…我是新手,我有三菱 PLC程式、摸拟软体,可以连线 PRO FACE 软体吗 ?
就是都不用到硬体
GP3000系列支持软件支持与三菱PLC软体模拟,先启动PLC模拟软体,再打开触摸屏软体模拟功能,你就能看到神奇的一幕,接下来你知道如何操作。

楼主:
謝謝各位前輩的指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