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问大家有用过电子百分表吗?

楼主(2016-10-22):
我现在做一个测量弹性元件的刚度,自动测量和挑出正公差和负公差,哪位大大用过电子百分表,和PLC的连接和采集做过,
基本原理见草图
问一下用过的朋友,那个通讯是怎么弄,这个集线器和PLC通讯算一个从站还是8个从站,如何区分这八个仪表的数据

网友A:
用过,但是和楼主的品牌型号不一样,和S7-200通信,MODBUS协议

网友B:
用过,232和485都可以连接,PLC我用的台达的ES2没问题

楼主:
用485采集的速度快不快

网友C:
建议走模拟量的 采集速度问题 通讯还是没模拟量稳定快速

楼主:
总共有10个仪表,用模拟量的百分表好像没有啊

楼主:
不知道485通讯,这个集线器是8路的,PLC里要设置8个从站还是一个站,还没买来试过,现在担心能不能搞成功,先和百分表的厂家沟通一下看看

楼主:
有人用过的说说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