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2):
车间的一台设备,用的是三菱3u的plc,通电后接通的输入点指示灯会亮几秒钟后就不亮了,也没有输出,PLC电源指示正常,也没有报错,按下按钮,输入端电压有变化,但是输入指示灯不亮,所有输入点都这样。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。

网友A:
检查开关电源电压!一般是没有24V输出,当将V+端子的线拆掉,开关电源电压输出正常!再检查低压线路V+和V_的电阻,一般是输入电路中有短路现象(如光电开关损坏,线路破皮短路等),一开机开关电源短路保护,没24V输出电压了,所以PLC输入灯不亮了!PLC电源指示亮,因为它是220V 供电的。开关电源异常也会有此现象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检查开关电源电压!一般是没有24V输出,当将V+端子的线拆掉,开关电源电压输出正常!再检查低压线路V+和V_的电阻,一般是输入电路中有短路现象(如光电开关损坏,线路破皮短路等),一开机开关电源短路保护,没24V输出电压了,所以PLC输入灯不亮了!PLC电源指示亮,因为它是220V 供电的。开关电源异常也会有此现象!

同意,检测24V供电,可能时间久了有虚接或短路。

网友C:
如果24V输出正常,就是PLC的输入信号线有断路现象。

网友D:
plc内部24v电源不是短路就是开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