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3M10 和 k3Y0 的对应关系

楼主(2016-10-22):
如题,它们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是 哪个控制哪个

网友A:
M10---Y0
M11---Y1
M12---Y2
M13---Y3
M14---Y4
M15---Y5
M16---Y6
M17---Y7
M18--Y10
M19--Y11
M20--Y12
M21--Y13

网友B:
K3M10 代表M10、M11......M22
K3Y0代表Y0、Y1......Y12至于谁控制谁看要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K3M10 代表M10、M11......M22
K3Y0代表Y0、Y1......Y12至于谁控制谁看要求
楼上的大神好像不到M22,只到M21

网友C:
一楼大神

网友D:
这要看你是什么指令了

网友E:
它们之间本没有关联,需要通过你去做关联。
用MOV指令等都可以传送,如果大于32位,则需要用BMOV指令了,或者多次DMOV传送。

网友F: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,他们一个是内部继电器,一个是输出继电器,他们也许没有关系也许有关系。

网友G:
MOV K3M10 K3Y0
M10....Y0
.
.
.
M17....Y7
M18....Y10
.
.
M21....Y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