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10-22):
tk6070iq利用u盘下载画面,为什么在触摸屏中usbdisk没有工程显示,电脑检查有mt800压缩文件。

网友A:
路径有没有中文?

网友B:
威纶TK6070iQ通过U盘下载的详细步骤(有图有真相)
1.在 U 盘中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。例如 download:

2.创建 U 盘下载资料:
2.1 在 EB8000 组态软件中创建:
a:打开 EB8000 组态软件,点击“工具”下拉菜单->“建立使用 U 盘与 CF/SD 卡所需的下载资料”

b:弹出“建立使用 U 盘与 CF/SD 卡所需的下载资料” 窗口,点击浏览按钮,找到 U 盘\download 文件
夹,点击确定:

c:返回到“建立使用 U 盘与 CF/SD 卡所需的下载资料”窗口,此时目录指向 H:\download,点击“建
立”,当弹出“创建成功”窗口后,则下载资料已创建完毕。

注:以上方式是创建 EB8000 当前打开的工程至 U 盘。
2.2 在 EB8000 Project Manager 窗口创建:
a:在 Project Manager 窗口中,点击“建立使用在 U 盘与 CF/SD 卡所需的下载资料”按钮:

b:弹出“建立下载资料”窗口,点击浏览按钮,选择存储下载数据的目录:

d:返回到“建立下载资料”窗口,点击建立,下载资料创建成功:
注:以上方式是创建编译后(*.xob)的任何工程至 U 盘。
3.将 U 盘插入触摸屏上,等待几秒钟后,弹出 Download/Upload 窗口,点击 Download 按钮:

4.弹出密码输入窗口,输入密码,初始密码为:111111,点击 OK:

5.弹出“Pick a Directory”窗口;展开 usbdisk,将蓝色横条定位在 download(即在 U 盘中 创建的文件夹)位置,且只能定位在该位置,不可选择 history 或 mt8000,点击 OK 按钮开始 下载。

6.下载完成后重启;

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 三菱FX5U解密  维控LX3V解密 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 基恩士/安川控制器解密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  官网成功案例 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楼主:
谢谢大家,可以下载,只是没有连续点击usbdisk所以没有显示下面的子项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