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图s7-200编程时使用计数器,却出现能流逆转错误,求大神解释

楼主(2016-10-22):
我是想用这个计数器,记Q0.0亮3次,就熄灭转到下一个网络,编译时能流逆转错误,怎么回事

网友A:
删掉那个下降沿试试,S7-200经常这样

楼主:
删掉沿触发也不行,都重新编的,,就网络6报错
huiyang

网友B:
r接点也要写一个条件才完整

网友C:
漏了计数器的复位条件没有写
~

网友D:
计时器复位条件R没写 PV计数设定值上面的R
路过的时候记得、哥在打劫。

网友E:
计数器必须得有复位条件,否则就报这个了